V星MS-7519 v1.4版本维修,求告知为什么要这个动作才开机?

楼主(2015-12-27):
    感谢大家来关注我的问题!
        今天没生意,一天都在闷头修那些从回收站收来的板子,今天手气好,搞来搞去修好了5块。没生意也要瞎得瑟下了。
        修到V星板子,MS-7519 V1.4  不触发,查开机针1.14V ,不正常。跑线跑到阻值为472的排阻RN67,由5VSB通过RN67为开机针供电,一段链接IO的80脚,量排阻一段为5V,另一端为1.14V。开机针还连到一个C584小电容,主板点上没有上,其他并没有分支,先换了这个RN67排阻再说。
       换掉RN67后 开机针为5V正常,短接开关,触发了。跑27,27 挡住不动了。这下可麻烦了。很少碰到27代码的啊,(修上一块板子跑0C,还以为Cpu呢,搞半天原来是USB供电短路)不会这块也是麻烦货吧。

        换CPU 换内存试,都不行。
       先不管了 ,上网查下咯,说刷bios的,说按时序修的,,,,
        唉,还是测下复位和时钟,还有各项供电吧。时钟pcie16x 12脚0.44V pcie16x 9?复位脚 3.34V正常,CPU 1.14v 内存1.89V 北桥 1.12 南桥1.21v? 总线1.8V 感觉都对了呀,既然能跑马了,这些应该都OK 了吧,想起这个USB的6脚小芯片和8脚小芯片都给拆了,那就焊接回去。结果还是27.

        泪崩了,  刷BIOS吧。取下,到论坛下载,备份原机,刷上。 还是“涛声依旧”(^,^)挡27!

        刷了就清下coms吧,拔下电池,短接coms_clr针,还原电池,和短接针。满怀希望吧,嘿,这回不一样的码了吧。跑n0了。
       "N0"了。*****
        真心我要放弃了。可是望着一堆的775CPU 没板子上。唉~
        从新量个大电压,结果触发后南桥供电为0.45V。测输出电感无短路。直接换供电IC up6103 ,再开机 南桥电压恢复1.23.
(这个难道是传说中的静电打烧的吗)
再开机。测内存VTT SPD 等OK。为啥,为啥,还是27。能跑马CPU应该过了啊。难道还是BIOS。

        猛然间瞄到OC_SW1这个超频开关,怒了都往上推,推到ON位置。上电,我***,亮瞎眼了 ,一路狂飙到38,到7F 到85 ......,猛然间我流了把鼻涕。
插上显卡,那期待的logo出现再我眼前。

          为什么,OC_SW不是超频用的吗。我不超频它还不给我亮机了?
          我想是不是跟BIOS有关呢,我前后刷了2个BIOS啊,还是OC_SW 控制着CPUVID的组合?

         就想问问 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好让我们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
因为再家里写的,再店子修好这块板子都8点多了,还没吃饭呢,没图可上啊,

网友:
这个开关是看你CPU频率的,什么样的CPU要调什么样的频率,刚好你拨上去了,适应你的CPU的频率吧

网友:
修了好多这个主板  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超平开关啊。。。

网友A:
1上2下3上默认,,三个都上推200-266, 1,2上3下200-333,  1上2,3下266-333, 3个都推下200-400,266-400,333-400

网友:
那个开关用来调时钟频率的

网友:
CPUVID不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识别CPU针脚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上2下3上默认,,三个都上推200-266, 1,2上3下200-333,  1上2,3下266-333, 3个都推下200-400,266-40 ...

到底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干什么的?

简单来说,是外频,就是CPU和内存主板其他设备的共同同步频率,最基本的简单超频一般就是提高他的频率

网友:
嗯  谢谢大家的回复,以前好少碰到这样的板子。

网友:
。。。板板上有好多开关。随便巴拉巴拉 就不亮了。。。。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