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FT02 Inspiron1427任务栏处有花屏!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27):
DELL FT02 Inspiron1427任务栏处有花屏!求解决方法

如图!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说的都不一样!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找人用专业工具检测一下,自己想探究就分别买显卡和显示器试下就清楚了.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这样的花屏是屏坏, 显卡花是点点点的花,还有内存花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了解了   谢谢各位大哥    有么有换屏的教程   我想自己动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了

谢谢  有没有换屏的教程   我想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
这个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还是屏幕问题

网友:
建议你还是找专业点的维修人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有没有换屏的教程   我想自己动手试试

换屏不用什么教程,就拆B壳边框的时候注意下就行了,都是卡扣的,扳的时候别太用力,从屏的处扳,别多壳外边的缝扳,扳出一点缝后再用IC卡之类的卡片从边框外部插进去慢慢的撬。壳拆掉了屏就几个镙丝拆掉拔掉屏线装上去就行了,千万记住,换屏一定得断电,断开适配器电源,拔掉笔记本电池。只在胆大点心细点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屏    换个试试

网友:
肯定屏坏了估计是LG的屏

网友:
留住连我这个小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屏不用什么教程,就拆B壳边框的时候注意下就行了,都是卡扣的,扳的时候别太用力,从屏的处扳,别多壳 ...

好的谢谢!能不能麻烦你再给我推荐个屏

网友:
看来你修电脑修的太少了,这就是传说中的lg lp141wx3 闪屏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能不能麻烦你再给我推荐个屏

喜欢冷色调的就三星屏,暖色调的就奇美,友达都是比较好的,选LG的屏的话你还注意下你的屏是不是在闪屏门型号里面,如果是就别换L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