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台DELL笔记本不出CPU供电一例,求加分

楼主(2015-12-27):
今天下午4点多同行送过来一台DELL笔记本,说是不开机半个月前给换过屏轴,客户一直没有拿走放在哪里一直没用,今天客户取机拿来开机发现不显示才送到我这里看是什么问题。插可调电源待机0.02按开关0.30不动,很明显电压没有全部出来,给同行说有点忙放在这里修。晚上没有什么事开始拆机,拆开以后由于此款机子开关在键盘上面不方便所以在键盘接口处倒数第8根针上面接了一条线做开关使用。 测量除了CPU电压以外,其他电感上面都有电压,先不管他正不正常先吧CPU电压修好再说。 测CPU供电芯片18脚VIN19V正常,20脚5V正常,35脚UNPWROK0V不正常,对地值500多没有短路,开始追查出处,
发现是有U26  11脚 出来的 ,找到U26  11脚再次测量还是没有【主要是怕有断线】,再测U26的12脚SUSPWROK为3.3V,正常13脚为0V,U26为与门  Y=A*B  所以继续追查13脚电压,13脚有U26A第3脚输出U26A同样为与门,2脚RUN_ON为3.3高电平,1脚为低电平,所以继续追查U26A一脚电压如图U26A一脚电压有U24输出,U24为非门Y不等于A ,测量U24B第6脚为3.3高电平,所以U24B 2脚为底正常,再测U24A 1脚为0V   U24一脚电压来自于各个PG信号如图 测量494另一端3.3正常,万用表测量电阻阻值20K正常,那就只有是哪个信号把U24A的1脚3VRUNC电压拉低了,一个一个找吧,第一个先找R49,没有点位图就看料号把,一个R49就找了半个小时没有找到,没有办法了,抽支烟想了一下是不是这个电阻就在芯片旁边那,想到那就开始找吧第一个2.5V_RUN_PWRGD有U15第31脚输出果然在他旁边有一个0欧电阻万用表测试是通的好的第一个找到,用洛铁断开电阻再次开机还是一样0.30不动,那就一路一路断,找到的电阻图片直到最后一个R2170   GFX_CORE_PWRGD断开以后U24A 1脚电压有了3.3V 再次开机电压有了跳变不在是0.30   插外界显示器没有显示,那就先把断开的电阻一路一路再焊接好【唯独最后一个GFX_CORE_PWRGD没有接},再次开机还是一样,什么问题那,我就又把GFX_CORE_PWRGD的0欧电阻R2170接好再次开机就显示了 估计是此芯片放的时间长受潮或者空焊了,不放心就用洛铁再次回焊了一次芯片,至此维修结束。没有多少分了,求加分谢谢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好

网友:
技术牛逼 果断加分,小白学习了

网友:
那么神奇?我也修了很多这个机器D630 D620 我跑线找到这几个电阻 准备有时间发帖的

网友:
楼主还算运气不错,不是坑爹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