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教牛哥们:IR-CUT与红外灯同步情况下来回切换问题

楼主(2015-12-27):
最近拿了一批3518和3516的模组过来,测试效果都还可以,就是碰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IR-CUT与红外灯同步情况下来回切换,只要是镜头前面的背景光源有变换或亮度不够亮的时候,IR-CUT就来回切换
换了IR-CUT也没用,估计是IR-CUT临界点的问题
我就纳闷了,我做工程用的海康的头,不管多少价位的头,好像都没碰到这问题过
希望牛哥,牛人们帮小弟解决下问题
先谢了

网友A:
内置的IR-CUT能够根据外部光线的强弱自动切换,使图像达到最佳效果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是正常的啊。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IR-CUT能够根据外部光线的强弱自动切换,使图像达到最佳效果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是正常的啊。还是 ...

我说的意思是,当外部光源由强变弱的一定程度的时候,IR-CUT自动白天和黑夜模式来回切换,伴随着红外灯也亮一下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