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9寸翰视奇M19W2完美修复,自带扬声器,HDMI接口

楼主(2015-12-27):
07年的产品,鸡肋都不算应该说是垃圾了,自带扬声器,HDMI接口当年还真少有。驱动没问题灯管检查没问题,高压没问题,直接把低压振荡电路电容全部换掉。用VGA信号发生器提供信号。供电点灯一次OK!,总之,老屏先换了电容再说。先试机稳定后再装外壳(不装这么用也挺好)。

网友:
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换电容

网友:
VGA信号发生器sk

网友A:
想问VGA信号发生器会自动调整分辨率不

网友B:
换下来的电容经测量,无漏电但容量只是标称的一半还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VGA信号发生器会自动调整分辨率不

手动(有按键),早期的有彩条就够了

网友:
修显示器还真离不开他。

网友C:
这个应该没有太大难度吧。

网友D:
老的显示器质量还是不错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没有太大难度吧。

问题不在难的地方,如果驱动板故障就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的显示器质量还是不错的 ,

朋友的从买来7-8年了,挂在墙上只关闭电脑主机,显示器永远不关闭,到今年十一终于黑屏了不要了,显卡HDMI直接插电视上了。

网友E:
有意思吗?显示器就是捡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换下来的电容经测量,无漏电但容量只是标称的一半还不到。

楼主,电容表多少钱一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容表多少钱一个呀

时间太久了忘记了,电容表很便宜。x宝有大容量的可以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吗?显示器就是捡钱

捡钱?那你捡了多少钱?你发财了没有?你敢保证所有显示器的问题你都会修?牛逼别吹大了!

网友:
嗨!不就是找个乐吗,各位别太认真跟钱没关系呀,童鞋们!不打麻将就喜欢折腾!

网友G:
显示器也没太大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示器也没太大难度

是的,但是有些问题是无法修复的,换件是必须的,诊断是关键。

网友:
19正屏带HDMI的很少见

网友:
还是老的显示器用料好点,现在的显示器能剩就剩,只要能显示就行

网友:
经验贴啊,楼主受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