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CPU 短路发烫烧鸡大法小技巧

楼主(2015-12-27):
因为这个月换新地方太忙了,存了很多案例,今天有空发一个机器X200板载CPU 5V电感短路。拆了几个旁边的电容还是短,没办法烧机大法上,发现CPU烫,不好的预感,此时店里大师教的一招,
借花献佛告诉大家,知道的勿喷谢谢口下积德
具体方法如下,把CPU几个电感,直接对地(就是飞线接到地或者焊丝短接到地)
那就可以万无一失的烧机,电流很大都没关系,不会烧坏CPU,最后找到这个CPU上官(晶体管)
下图左边

此时为什么要发这个帖子的最大亮点,不可能一个个拆这个晶体管吧,有些人说烧不出吗?我肯定的 说很难烧出来,发热不会很大,
摸不出,如果电流太大有可能烧坏CPU呢,用以上方法,可以延展开来,现在很多都是板载CPU或者晶体管的上下管,拆晶体管其实真的很大技术含量,怕误拆或者烧坏可以把电感对地烧机
附上亮机图

写得不好,大家见谅

 会员9359082元2023-5-4 20:24
 会员9359082元2023-5-4 20:24

网友:
好办法.又学习 了一招.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实验一下

网友A:
对地 防止电流---通过CPU  对吗

网友:
每天多看帖子还是有好处的。哈哈,谢谢

网友B:
能具体讲解一下原理吗?电感对地了,电流不就是很大了吗?这样还能烧得出来吗?

网友:
这种方法有时间来试试,我一般都是电压从1v开始慢慢升来烧鸡

网友:
能配个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样管用吗

网友:
确实是好办法。。。直接无视CPU的存在。。

网友C:
大师!可以把电感撬起来不

网友D:
谢谢分享

lvjingang -4 严禁灌水!

网友E:
上次修到一台挺新的机器,板载cpu对地阻值特别低以为短路了。

网友:
这是一个号方法,尤其是对晶体的管子啊,太不好拆了,使劲一夹晶体就会破损

网友:
这样会有什么弊端吗?感觉有点迷糊呢。

网友:
还没有试过  我看应该可以  电感接地 就是起到保险

网友:
  电感接地 就是起到保险   好方法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很实用的法子 以后维修这样的问题有底气了

网友:
好计谋  感谢分享   下次试下

网友:
電感對地不是就直接短路嗎?電流不會太大嗎

网友:
摸洗板水看哪个挥发得快

网友:
这方法没有用过 下次遇到试试 感谢楼主哈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CPU电感给撬起来再烧

网友:
好技术楼主,有这个机子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 防止电流---通过CPU  对吗

你觉得对地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牛B啊,这个真是个好办法下次可以试试!能迅速找出故障点的办法全是技术结晶啊!~

网友:
看来是 CPU 电感前极短路,  试问, 如果撬电感 是不是 相当于断路了,CPU本身阻值就低,用一根飞线接地 变成回路,跳过CPU的电路方向,进尔烧出电感前级 短路位置对吧,发现 前极上管问题, 如果是 下管问题,其时撬电感就可行。不知道我的想法对否。 如果是我,上管、短路, 我先把电感撬了,再飞个线 形成回路。下管,对地电容短路,光撬电感也能烧出

网友:
这样也行 以后试试

网友:
这个方法好呀,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这是知道是CPU供电管击穿情况下用的方法么?

网友:
把电感翘起来行嘛

网友:
晶体管是CPU供电的吗,如果是5V短路为什么会是CPU管子短路呢

网友:
还有这一招呢。

网友: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好办法.又学习 了一招.

网友:
如果我早点看到,就不会把我的本烧坏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加分

网友:
这是一个好方法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不错的经验,是什么原理

网友:
焊玻璃管有啥绝招没,我老是吹不好!!

网友:
果然是精华

网友:
这种问题,在打阻值的时候都可以秒杀的,还要烧机。。。LZ修机都不打阻值的吗???知道怎么快速打阻判断上管击穿吧?应该是迅维实践基础课程呀!~

网友:
还有焊这种BGA封装的管,只要方法对了,一点难度都没有。。修手机的都知道怎么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修到一台挺新的机器,板载cpu对地阻值特别低以为短路了。

现在大部分机器的CPU 组织都很低的

网友:
好办法,最近修了几台都以为是U挂了了

网友:
谢谢楼主教个办法,很好用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多谢分享,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可以把电感撬起来不

好的方法,可以借鉴

网友:
方法不错 以后 用用谢谢  。修机辛苦写这些 也辛苦了。

网友:
拆了电感那

网友:
这方法不错 哦,看来以后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电感接地,电流会大一点,发热会大一点吗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要不板载的 摘CPU太麻烦  电感对地保护就不会进CPU了

网友:
还是不懂啊

网友:
以后遇到板载的就有好办了一个比一个厉害

网友:
又是一大招,好方法

网友:
这倒是个好办法,但是就是不知道原理是神马。。。

网友:
有时候电流大了,,,,,

网友:
这招真的不错 支持楼主

网友:
厉害 高手一枚呀

网友:
撬电感还没接地方便快捷呢

网友F:
学了一招,但是感觉还是不太敢用啊 ,心里没底,就看以后遇不遇得到咯
哎哟不错
对的,心里没底,如果楼主能告知下当中原理就好了
详情

网友:
好办法 啊
比撬电感花的时间少还不麻烦

网友:
恩 的确不错 确实可以避免挤坏CPU\

网友:
没看电路图,不知道管用不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方法哈向你学习

网友:
烧鸡大法确实好用

网友:
CPU我认识,请问哪个是晶体管啊?

网友:
不错的方法 短路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多学习了一招

网友:
知道的勿喷谢谢口下积德

网友:
楼主,你能给我说下笔记本主板元器件都用什么字母表示么?就是打比方电容上都标识pc23 或者pc26 这个pc属于什么电容?有什么作用,还有场效应管上标识pq24 这些都起什么作用?麻烦解释下,谢谢。

网友:
这方法好使,下次试下。。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啊

网友:
受教了。这几招很实用。

网友:
这个方法真不错,电感直接对地,再大的电流也去不了CPU,防烧CPU!看来要多动脑子呀,自己怎就想不出这些招式呢!

网友:
不错 碰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了一招,但是感觉还是不太敢用啊 ,心里没底,就看以后遇不遇得到咯
对的,心里没底,如果楼主能告知下当中原理就好了

网友:
是吧电感翘起来 接地还是带着电感接地

网友:
电感接地?不短路吗?

网友:
架空CPU 是不是说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小阻值的芯片上呢

网友:
这样对地短接后,直接上5A电流烧吗?

网友:
这招对板载CPU烧鸡打法有的不错啊,赞

网友:
方法不错,这个可以的

网友:
不可以把CPU拆下来烧机吗?

网友:
这个办法也好,也可以限制电流来烧。

网友:
这个办法真好,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小晶体的管子不好测试好坏,焊接都不好焊接

网友:
5v也进入CPU啊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又学习 了一招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是挺好的

网友:
说实话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能仔细给讲解一下吗?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  防止烧坏CPU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真的有效吗? 好用吗?还没试过啊

网友:
直接把CPU电感拆掉应该可以吧??、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会不会把电路板烧坏啊?

网友:
电感对地 应该是隔离开负载CPU吧。实不实用还真有待一试呢。

网友:
下次我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讲解一下原理吗?电感对地了,电流不就是很大了吗?这样还能烧得出来吗?

说的对,电感对地,那还怎么烧鸡,你还不如短接维修电原嘞!!!!!

网友:
这个 可以试试   修其他供电 也可以

网友:
你所说的晶体管是晶体二极管吗?

网友:
这是保护CPU的好方法哦

网友:
这个办法好啊,我一般电压调的很低就调1V多点,要烧很久才有点温度

网友:
原理是什么呢?断开的效果又是什么呢

网友:
电感接地不会短路,线路又不工作怎么短路。

网友:
这个还认没试过!下次碰到试一下!!

网友:
使用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哇。。好利害啊

网友:
谢谢楼主, 我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原理很清楚,就是让cpu供电接地,不会经过cpu,方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使用这种方法最主要的是对CPU的保护,防止烧坏CPU.但检查故障点有点麻烦不过安全。

网友:
板载CPU的机器好麻烦!

网友:
搞得不对CPU坏啦板子就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的对,电感对地,那还怎么烧鸡,你还不如短接维修电原嘞!!!!!

这是要烧是哪一个上管出问题的。下管短路的话烧不出

网友:
好办法。我一般都是一个一个拆MOS管。。。。

网友:
学到一招,问下晶体管怎么焊接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待机时短路这招可以用。人懒了,一般我都直接上热像仪!

网友:
要不说你是版主,我是小白呢,因为我没想到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是好,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这 都算 灌水 我也是醉了 难道我没有看楼主的帖吗? 看来以后 不打个二三十个字 我都不敢回复了 是不是 版主大人

网友:
5V对地短路,把CPU供电接地。然后烧出了CPU上管。CPU上管通5V?
还是我没看懂。

网友:
能有图纸就更直观了

网友:
感谢分享 下次再碰见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下次碰到这个 问题 可以学习下

网友:
我看应该可以 电感接地 就是起到保险

网友:
感谢分享。真的是很好的 经验

网友:
烧鸡有风险啊

网友:
学习了 下次试试

网友:
都接地了坏掉的东西还会发烫吗。 哥。

网友:
跟拆掉电感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样会有什么弊端.请楼主详讲注意事项,毕竟是高危动作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啊

网友:
还是悬空电感更靠谱,你这容易烧东西

网友:
这方法可靠吗?那样对地,电流不是很大吗?你烧电感前级,要是同时发热你怎么办?

网友:
把电感翘开不就行了吗

网友:
电感对地之后,电流就不会流进CPU而直接进地了,只要电流足够的大还是能烧出来故障点的

网友:
拆掉电感烧不是也一样吗?

网友:
学习经验以后显卡也可借鉴了,显卡应该也可以的哈

网友:
板载的CPU ,说不一定就烧咯,你运气好哦

网友:
要试I3 I5的CPU  那个还用吧CPU核心供电的电感对地接上吗。

网友:
以后遇到这类问题一定注意,谢谢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晶体管很不好焊啊  以前修到过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经验不错,有待验证

网友:
不错有时间我也试试,没试还有点云里雾里的

网友:
好方法啊,我以前都只敢3V以下,怕烧U,而且3V以下烧不出要不就是判断错误

网友:
刚刚仔细看了下,X200上官5V你这个方法只能对X200使用吧?

网友:
烧机法切实有技巧

网友:
学习了!努力中!学习!

网友:
可不可一断开电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