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LX-PLUS通病插电自动通电不开机IO坏

楼主(2015-12-28):
F1A55-M-LX-PLUS通病插电自动通电不开机IO坏修了好几张都一样得出

网友:
没有图啊,就是自动上电就判断是IO坏了吗,IO是71582的那种新式的吗

网友:
有故障的判断过程最好了

网友:
分析过程貌似简单了些,直接出结果了,呵呵

网友:
简单实用,这就是经验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怎么判断的

网友:
IO什么型号的啊?也没个图片。。。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以后试试

网友:
主板是华硕吗?IO型号也不说一下,有心发帖也不能这样吧

网友:
起码配个图吧,楼主

网友:
小白问一下,这个IO坏的多吗

网友:
真服了你们了,拿到了主板还不晓得IO型号啊,这板子在我修的八张中四张是IO,三张跟BIOS跳线相关,有一张没修好不通电,IO是F71870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