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3Z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12-28):
宏碁4733Z有待机不触发,3/5V待机都正常,按开关没有反应,第一次拿到这种机器,可有什么通病吗?求指点

网友:
检查EC的工作条件  这个问有点模糊不清

网友:
刷BIOS,好像这机子喜欢出这个问题

网友:
看到3V5v后面的电解滤波电容没。先干了在说,也可以先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机器好像有点老了

网友:
简单问题 查条件PWRBTN LID ECRST 32.768  BIOS  3 . 5V滤波电容换了 RTC  RTCRST 南桥还有几个条件 自己不懂的看时序

网友:
刷ec下面的BIOS吧,一般EC下面挂的BIOS都是参与触发的额

网友:
所有机子都是一个通病,没有遇到我。遇到我就行。

网友:
看ec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