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E425 独显改集显最简易方法(附图)

楼主(2015-12-28):
前些天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说E425独显改集显,要把独显的显卡取掉,这款机又是灌了黑胶的,取下来太麻烦了。也有人提议直接取掉供电,昨天我也试了,直接取掉显卡供电电感,但还是不显示。需要将供电上下管,供电IC一起取下才能正常显示,不需要刷BIOS,只是需要进BIOS将双显卡模式改为集显即可。
我将取下来的几个元件都标了红色箭头,最适合我们菜鸟学习! :)

网友:
感谢分享,一目了然!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样的情况加焊一下显卡不行吗  有些客户不接受集成显卡呢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收藏备用,帮楼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样的情况加焊一下显卡不行吗  有些客户不接受集成显卡呢

只是加焊肯定会返修,最佳解决方法是更换显卡,但客户不接受,所以要想不返修,又要降低维修成本,只能用这种方法。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适合新手啊

网友:
感谢楼主。有学到了一个大招、

网友:
学了一招,又是捡钱的技能

网友:
好方法又学了一招

网友:
没有那么麻烦吧!我都是直接断开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可以更方便的维修了

网友B:
只是不显示你怎么进BIOS改显卡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不显示你怎么进BIOS改显卡模式?

按照我在图片上标示的,把那几个元件取下,机器就可以正常显示了,然后进BIOS将独显禁用掉即可。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  就是没有想到     供电拆了  学到了  下次试试

网友:
好 精炼值得学习

网友:
电感翘起来就好了吧,不用取那么多哦

网友:
0809000这个显卡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