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集显拔掉CMOS电池自动加电上CMOS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5-12-28):
拿来时是个二修机 故障是不触发  拆机目测无异常 拿万用表打阻值 各个电感阻值正常  测3 5V二级电压 阻值  5V正常 3.3 明显对地  开始误判以为是ec问题(因为把ec的VDD翘起来之后就不短了,把EC拆下换上一个料板拆的测阻值还是不对可是刚才明明把vcc断了就好的啊,算了不管这个了) 继续测 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外设)把无线网卡取下来还是短 在把sd卡槽取下 哇哈哈正常了 本以为这就完事了 通电3 5v都正常按下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放电  接电源自动加电了接屏亮了你 但是几次自动加电之后按开关还是不行    只是放电之后他能自己加几次
  求教一下高手们由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有的话请指导一下  没有遇到过的请进来讨论一下  谢谢<<!!

网友A:
看看开关排线呢,会不会断了

网友:
有没有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开关排线呢,会不会断了

这个  看过了  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把键盘拿掉直接拿镊子捅开关试下

网友:
有个疑问  放电之后只sb直接上电他不需要ec发给他的pwrbtn#这个信号吗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查查AC_PRESENT这个信号 说不定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