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显示windows未能启动。原因可能是最近更改了硬件或软件。各位大神不装系统能解...

楼主(2015-12-28):
(图片)

网友:
笔记本是恵普的,请大神指点 谢谢!!!

网友A:
估计没戏,装吧,重要的东西可以保存下的,桌面的也可以啊你怕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戏,装吧,重要的东西可以保存下的,桌面的也可以啊你怕啥啊

问题是客户要求不装系统,多出点费用都行……

网友:
请各位大神们支点招 谢谢!!!急

网友B:
可以不装,你用原版安装光盘修复试试。这种提示也有可能真的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戏,装吧,重要的东西可以保存下的,桌面的也可以啊你怕啥啊

是不是机器自带的系统,如果不是,还是装系统吧,即使你弄好了,再坏还要找你麻烦

网友C:
系统坏了有啥好说的进PE修复下看行不行不行就从装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机器自带的系统,如果不是,还是装系统吧,即使你弄好了,再坏还要找你麻烦

不是自带的,系统以前也重装过,原版光盘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坏了有啥好说的进PE修复下看行不行不行就从装吧

我也这样说客户不同意呀!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装,你用原版安装光盘修复试试。这种提示也有可能真的是硬盘有问题。

但是没原版安装光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自带的,系统以前也重装过,原版光盘也没有。

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E:
百度一下啊,,, tsfltmgr.sys丢失或损坏

------------------------------------------------
通过分析,该文件属于电脑管家的一个文件,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进入安全模式,然后卸载QQ电脑管家。

1、重启后按F8 然后进入到安全模式;

2、打开控制面板,在程序和功能中,卸载电脑管家;

3、重启,即可正常进入win7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度一下啊,,, tsfltmgr.sys丢失或损坏



多谢大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