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怎么打开CHM文件

楼主(2015-12-28):
有用户反映从网上下载了CHM格式的文件,却发现下载后却无法进行打开,那这个要怎么在Win7上进行打开呢?下面win7之家小编就以电脑公司win7系统(win7zhijia.cn/xitong/dngs/)为例,帮助用户们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如下。

解决方法一:

  1、鼠标右键点击CHM文件,选择属性;

  2、常规选项卡下有个“安全”,点击后面的“解除锁定”按钮,如果没有这个按钮就略过;

    3、如果没有“解除锁定”按钮,将以下内容复制到记事本中,然后点击“文件--另存为”;

  REGEDIT4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HTMLHelp]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HTMLHelp1.xHHRestrictions] “MaxAllowedZone”=dword:00000003 “UrlAllowLis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HTMLHelp1.xItssRestrictions] “MaxAllowedZone”=dword:00000003 “UrlAllowList”=“”

  4、另存为.reg格式的文件,再双击导入。

解决方法二、

    如果提示为“不能打开文件mkMSITStore:\****.chm”,造成这个故障有可能是系统中的“Hhctrl.ocx”文件丢失或者被其他 版本的“Hhctrl.ocx”覆盖导致,可以从相同的电脑或者安装光盘中拷贝过来一个,然后重新注册“Hhctrl.ocx文件”,具体步骤如下:

    1.退出正在运行的所有程序,单击“开始”→“程序”。

............

网友:
小技巧,请不要使用外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