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卡engts450花屏

楼主(2015-12-28):
华硕显卡engts450花屏  把显卡加焊一下还是一样的  就取下来重新植珠  可是还是花屏的  是不是显卡芯片坏了    有15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有BGA也不带这么玩的,先测电压,检测电容,bios,最后显存,GPU

网友:
测都没有测过,就上BGA,楼主你牛,这年头装B很辛苦的

网友:
LS很坦然……

网友:
楼主一上来就直接BGA

网友:
肯定不是GPU问题,其他问题自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BGA也不带这么玩的,先测电压,检测电容,bios,最后显存,GPU

显卡一般不怎么搞

网友:
先量下电压啊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