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的怪异问题 谢谢大家

楼主(2015-12-28):
iPhone5s 现在问题是  在AppStore 下载的软件会闪退打不开  有时候图标花屏  有时候 app会自动消失 重新开机 app又出来了。请问是哪里问题 求救。

网友A:
先刷机试试,有些是系统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机试试,有些是系统问题

谢谢大哥回复  刷机没有解决问题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哥回复  刷机没有解决问题  还是一样的问题

那写详细点,什么状况下出现的,摔了,进水,还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写详细点,什么状况下出现的,摔了,进水,还是什么,

用着用着就不行了。后来升级ios9之后更严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着用着就不行了。后来升级ios9之后更严重了

升级,不是刷机么,刷机了是不是把原来的资料又恢复进去了,刷机试试,不要恢复原来的数据,如果要只留电话和图片,如果是iTunes恢复全部数据的话,原来的数据有问题你把数据又恢复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你可以刷机先不恢复数据回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级,不是刷机么,刷机了是不是把原来的资料又恢复进去了,刷机试试,不要恢复原来的数据,如果要只留电 ...

duf刷机了也不行 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uf刷机了也不行 不是软件问题

不恢复原来机器的数据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恢复原来机器的数据试试啊

没有回复呀  就是下载的新的刷机包 直接刷机就不行

网友C:
那用助手下载,不用要自带的app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用助手下载,不用要自带的app下载。

用助手下载也会闪退 莫名其妙的消失

网友:
之前朋友新买的iPhone6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下载的软件莫名其妙消失,但是在用量里面还可以看到,重启了一下就好了,,后面就没再遇到过。

网友:
呵呵我的ipadair2,还出现应用下载失败,无法下载!

网友:
重启刷机都没用 图标还会花屏

网友:
刷机不好会不会是屏有问题

网友:
图标忽然就不见了,重新开机又出来·············尼玛不是跟安卓机子把东西删了,再开机又出现,就是字库完了,有点相似嘛········会不会你这个机子的字库完蛋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主板漏电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