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5-12-28):
联想g450不充电维修

  你是不是偶尔也会遇到过关于联想g450不充电的情况呢?那么当遇到g450不充电的时候,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联想g450不充电的解决方法吧。

  联想g450不充电维修方法:

  联想g450不充电维修,使用电池可正常开机(表示电池放电电路正常),拔掉电池,指使用适配器无法开机,待机电流0A,拆开机器,取出主板,量测VIN OK,B#无输出,VIN 到B#通过PQ301,PQ302,PQ302 S脚19V ,G脚也19V, PQ302不导通,(PQ302 P通道,VGS<0,才会导通)
G脚串一颗,PR304(100K)接到充电蕊片PU301  BQ24751A  PIN4(ACDRV#),先量测PR304 100K 正常,PU301 PIN4 19V不正常,该脚由PIN5 ACDET PIN8 OVPSET控制正常2.65V(不可超过3.1V),PIN5 2.65V正常,PIN83.28V偏高,断开PIN8,开机正常,发现是PR309 340K电阻变小,只有300K导致电压偏高,更换PR309后,机器恢复正常,就OK了。

g450  图

  以上就是关于g450不充电的解决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记住了,,,,,收。。。

网友:
PU301是充电管理芯片吗?

网友:
下次遇到就可以参考着修了

网友:
电阻变小导致不充电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修的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