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惠普TPN-C115进液维修不跑码之附上EC程序

楼主(2015-12-28):
此机浸液拆机处理后没有待机   内存也浸液腐蚀了   看到EC也有浸液的痕迹  处理加焊后待机正常了 触发后不跑码  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 复位都有 就是没有跑码  内存的波形没有 内存是插着2G的原机是4G的   尽然条件都正常了  就刷个BIOS试下  结果故障依旧  论坛搜索没图纸点位  此时陷入困境 于是再次测量条件依然没有发现  ,最终买了个板子换上竟然还是一样 的问题 就找买家理论板子有问题 买家说是好的  就问我用的多大的内存 我说2G的  他说过4GB就OK了  于是照做  呵呵 板子亮了  于是点之前板子也亮了 我就做个实验  用2GB的上电内存就没有波形 上4GB的上电就出现了波形  至此维修结束  终结这个机型上内存才能跑码  不上是不行的   并且还要最低是4GB的 才行。望广大维修不要走弯路了

ZPT10 LA-B515P REV1.0 EC程序.rar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挑内存也不带这样挑的吧

网友:
这个什么配置的啊,还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