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 三声报警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5-12-28):
不亮时电流 0。7           亮时进系统关机再开就不亮了。
PU5101 第一角翘起来 两声报警。 显卡北桥都焊过。网卡板网卡短路也拆掉了,谁修过这种问题啊? 求救求救!!!!

网友:
客户以前进水修过,现在三声报警,查没腐蚀氧化的地方。  有谁修过同样的问题,我参考下

网友:
CPU座子,碰到过好几台都是加焊了CPU座子好的

网友:
不亮是0.7 ,肯定是哪里电压没出来

网友:
LPC波形有没有,按主板时序修吧,没波形的话就往前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