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问题

楼主(2015-12-28):
家里的电脑 自从一次停电之后 玩游戏会死机
屏幕定住 看不到鼠标指针 有时候还会黑屏
一周左右会出现一次
显卡换过 问题依旧 硬盘健康状态是健康 用mhdd 扫描无坏道
配置是
Fx8300
华擎970a 极限玩家4
东芝q pro
芝奇ddr3 2400 4gx2 没开启xmp 运行在1600
电源是台达nx450
显卡松景r9 370x
现在不知道是主板有暗病还是电源不够大
各位高手 求解

网友A:
  那最简单  最烦的。。重装系统有没有搞过

    分析原理  意外关机 导致驱动丢失损坏   所以显卡程序了出错

   看样子。。楼主是 普通用户玩家   如果换了系统也不行。。那就还是拿 到专业维修点检测 吧   最好有bga返修台的地方   不要连什么工具都没有  你就拿 给他。。你会吃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最简单  最烦的。。重装系统有没有搞过

重装过 以前用的是gpt 分区 这次换的是mbr 我再试试吧 如果不死机就是分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最简单  最烦的。。重装系统有没有搞过

我这是小县城 根本没几个会芯片级维修的

网友B:
一周才出现一次 没什么大不了吧 人还要感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周才出现一次 没什么大不了吧 人还要感冒呢

最接受不了的是游戏打到关键时刻 突然死机

网友:
你是不是过热啊

网友:
处理一下散热,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用分区表医生看看分区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