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音响有杂音怎么办?

楼主(2015-12-28):
电脑音响有杂音怎么办?

  最近家里的电脑音响有杂音,音量调高后甚是明显,相信很多用户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造成电脑音响有杂音的原因有很多方面,需要仔细排查,找到问题的所在从而更好的解决。那么电脑音响有杂音怎么办呢?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电脑音响有杂音的解决方法,以供参考。

  当电脑音响有杂音时,我们首先要检查音响的插头的问题,看看插头是否正确的插在对应的插孔里(机箱的后面有三种颜色的插孔,绿色圆孔才是音响的插孔),重新插拔,看看问题能否解决,如果不行,保证音响有声音,做如下操作:

  1、点击“开始”→“控制面板”,如图:

电脑音响有杂音怎么办 图一

  2、在弹出的“控制面板”界面中,选择“硬件和声音”,如图:

电脑音响有杂音怎么办 图二

  3、在弹出的”硬件和声音”界面中,选择“Realtek高清晰音频管理器”,如图:

电脑音响有杂音怎么办 图三

  4、在“Realtek高清晰音频管理器”界面中,点击右上角的“设备高级设置”,在弹出的“设备高级设置”中,把“将所有输入插孔分离为单独的输入设备”勾选,然后点击“确定”。如图:

电脑音响有杂音怎么办 图四

  以上有关音响有杂音的解决方法的介绍,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
嗯,以后遇到这个问题我去试试

网友:
我等哈来试试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