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5sl 声音问题

楼主(2015-12-28):
n55sl 外外接有声音 内接没有    怎么测

网友:
先更新一下声卡驱动试试,重装系统试试,不行再查主板

网友A:
是喇叭没声音还是耳机没声音 如果喇叭有声音 耳机没有 一般换接口  如果喇叭没声音 查下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喇叭没声音还是耳机没声音 如果喇叭有声音 耳机没有 一般换接口  如果喇叭没声音 查下功放

如果喇叭和耳机都没声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