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55H M2 V17A 跑B4B2有时显示维修

楼主(2015-12-28):
七彩虹C.A55H M2 V17A主板,客户拿来时说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上电试机每次都显示,以为没问题,就放在一旁。。
第二天下午拿出来再试出现问题了,开机10次,有三次可以显示
不显示时代码B4B2,并且停一二秒后,在B3B4又来回跳二下
当看到这个码时,当成内存不过了。刷BIOS,测条件,换CPU,桥也加焊了一次。
但是没效果,静下心来,在看这个B4B2代码,心想B4B2是不是2B4B啊,应该当2B了,外设有问题。
拆外设,串口芯片,声卡芯片都不行,拆到网卡芯片时,奇迹发生,跑码过去,显示了。。
把串口芯片,声卡芯片还原,网卡不上。。
每次都可以正常可机显示,,
原来是网卡不良造成的。。

网友:
下次就好修了

网友:
诊断卡代码倒过来看,经验老道!下次新型号主板跑看不懂的吗就倒过来看看

网友:
网卡芯片比较容易坏

网友A:
能显示的时候没有注意看下能不能上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的时候没有注意看下能不能上网吗

裸板,没进系统。。。

网友:
B原来是网卡……

网友:
涨姿势了  一般外设大多数是网卡造成的

网友:
你应该先拆网卡 网卡引起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技嘉的故障和这个差不多,没搞好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