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ibmt400重启不亮三例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28):
维修ibmt400重启不亮三例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维修ibmt400重启不亮第一例:重启B2

  这个问题,在维修T400里面占据了不少,也是最难解决的,简单的解释B2这个代码就是挡显卡,也就是北桥和显卡之间通信不畅,因为T400 第一次开机是北
桥来控制显示的,所以第一次机子可以亮,第二次是又显卡来控制的,所以如果挡显卡的话,机子是不亮的。此类问题主要查下图标记的阻值 ,如果电阻一端阻值无穷大那么该做显卡做显卡,该做北桥做北桥。

ibmt400  图一

ibmt400  图二

  话说回来,首先要确保显卡的电压时钟复位都存在的情况下,再查上述地方。

  维修ibmt400重启不亮第二例:重启跑完马,但是就是不亮。

  这种板子,维修的也很多,最多的问题出在电阻R466上。估计好朋友们也修到过,不错,就是那个1.1V 电压的参考电压电阻。好多都是他被砸碎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老是被砸,还有他阻值变大的,他一有变化,那个1.1V 就不出来或者值不对,导致DGFX_PWRGD没有3.3V,所以重启就不亮,但是跑马可以跑过。

ibmt400 图三

ibmt400 图四
  (DGFX_PWRGD)

  维修ibmt400重启不亮第三例:重启不亮显卡坏

  第三种维修到的少一点,T400 的显卡太薄了,不好做,坏的比T61少的多了,但是也有的。下面说下维修中的一个小例子,当把显卡4个电压测完后(包括所有的电感),时钟,晶振,复位,到最后都没有找到问题,然后在把风扇,硬盘都接上后进系统。然后重启,不亮,侧一个信号PANEL_POWER_ON_D

ibmt400  图五

  此信号由显卡发出,当南桥发出的DISCRETE_ENABLE后打开U73PANEL_POWER_ON发出到TB 使之发出VCC3P_DRV,从而屏电压出来亮机。但是这个板子没有发出PANEL_POWER_ON_D,前面我们把所有的条件都查了他不出来就是显卡坏了,所以做显卡好了。

  以上是关于维修ibmt400重启不亮三例问题与解决方法。

网友:
果断收藏......我最喜欢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