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电容问问题

楼主(2015-12-28):
请问这个显卡上的电容耐压是多少啊,330是容量吧

网友A:
直接找个差不多330的就可以代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个差不多330的就可以代换吧

用多少V的电容

网友A:
你就拿上面标330的 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拿上面标330的 就可以

我想换了它,但我手上有6.3V 1000, 10v 2200 ,16v 1500。我该用哪个替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换了它,但我手上有6.3V 1000, 10v 2200 ,16v 1500。我该用哪个替换

找个笔记本上的330的钽电解电容应该可以代换  见别人弄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笔记本上的330的钽电解电容应该可以代换  见别人弄过你可以试试

笔记本应该是6.3v 330

网友:
一般显卡都是6.3V 1000   10V1000  16V470

网友:
这个电容耐压不知道,可以看电路,GPU核心显存滤波电容2.5V,场管转换前16v电容,楼主在考验大家呵呵

网友:
楼主,这两个电容16V的对不?

网友:
代换原则是取大不取小,既然不知道耐压是多少,就取16V的换上去,确保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