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28):
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对于有车一族来说,如果车内没有空调,或者车内的空调突然不制冷了,那开车对朋友们来说可是个苦差事,如果各位对汽车空调的常见故障与维修方法有所研究,检查出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故障将很快就会排除,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与解决方法。

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汽车空调

  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与解决方法:

  一、感官检查法:

  ①传动皮带是否断裂或松弛若传动皮带太松就会打滑,加速磨损而不能传递动力。

  ②压缩机内部是否有噪声。噪声可能是由于损坏的内部零件造成的,内部磨损就不能有效压缩。

  ③压缩机离合器是否打滑。

  2.冷凝器及风扇状态:

  ①冷凝器散热片是否被尘土覆盖。如果冷凝器散热片被尘土覆盖,冷凝器的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②冷凝器风扇是否运转良好。

  3.鼓风机风扇运转状态。使风机在“低、中、高”三速度下运转,若有异响或电动机运转不良,则应进行维修或更换,否则送风气流不足。

  4.制冷剂液量的检查

  ①通过观察窗如看到大量气泡,说明制冷剂不足。若向冷凝器泼水,使其冷却,在观察窗口仍见不到泡沫,说明制冷剂过量。

  ②检查各装置连接处和接缝是否有油污。在连接处或接缝有油污,表明该处有制冷剂泄漏,应重新坚固或更换有关零件。(可用检漏仪测漏)

  5.暖通阀或热控风挡是否关闭,其他风挡调节是否正常

(注:若压缩离合器不能吸合,鼓风机风扇不能运转,冷凝器风扇不能运转等等,应先进入相关电气系统检查,如继电器、传感器、电路断路或短路,控制单元等)。

  二、仪表检测法

  这种方法利用成套雪种压力表查找故障位置。首先关紧压力表的高压端和低压端开关,在停机状态下,将制冷剂加注软管连接在压缩机相应的维修阀上,并利用制冷装置中的制冷剂压力,排出软管中的空气。此时高低压端读数应处于平衡状态(约6kg/cm2)起动发动机,维持在150rpm,鼓风机转速设在最高档,冷气设定在最大位置,处于“再循环”状态。正常读数为:

  低压端  高压端

  R-134a 1.5-2.5kg/cm2 14-16kg/cm2

  R-12 1.5-2.0kg/cm2 13-15kg/cm2

  1.高压侧与低压侧压力表指示值比标准值低,通过观察孔可见气泡。

  原因:制冷循环漏气;制冷剂没有定期补足。

  处理:用测漏仪测漏,并进行修理,补足制冷剂。

  2.低压侧压力表指示负压,高压侧指示比正常值低,储液罐/干燥器前后管路有温差,严重时,储液罐/干燥器后管路有霜。

  原因:膨胀阀或低压管路阻塞,储液罐/干燥器或高压管路阻塞;膨胀阀压力泡漏气,针阀完全关闭。

  处理:清除或更换相关部件和储液罐/干燥器,若压力泡漏气,更换膨胀阀。

  3.高、低压两侧,压力表均指示比标准值高,冷凝器排出侧不热。

  原因:制冷剂填充过量。

  处理:排出多余制冷剂,使压力达标。

  4.在高、低压两侧,压力表均指示比正常值高,但停机后,高压侧压力急骤降至约2kg/cm2。

  原因:制冷循环中混入空气(抽空不够或填充时有空气进入)。

  处理:重新抽空加注,如仍有上述症状,更换储液罐/干燥器及压缩机油。

  5.高、低压侧压力表均指示比正常值高,低压侧管路形成霜冻或深度冷凝。

  原因:膨胀阀失效(针阀开启过宽);膨胀阀压力泡与蒸发器连接断开。

  处理:检查和重新接好压力泡或更换膨胀阀。

  6.低压侧压力高,高压侧压力低,停机后,两侧压力立即趋于平衡。

  原因:压缩机阀、活塞或活塞环损坏,不能有效压缩。

  处理:更换压缩机。

  7.在低压与高压两侧,压力表指示值波动。

  原因:由于干燥器超饱合,制冷剂中的湿气不能去除,使膨胀阀中的针阀冻结,引起冰堵,当制冷剂不再循环时,冰被周转热量解冻再冻结成冰,这一过程反复循环。

  处理:更换储液罐/干燥器及压缩机油,重新抽真空加注。

  以上是常见的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及解决方法相关介绍,如果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一定到4S店让有经验的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网友:
现在是什么维修都有啊!

网友:
要涉足各行各业,渗透进去,哈哈

网友:
迅维这么强大,连汽修都有了!

网友:
苍蝇肉也是肉  何况汽车呢

网友:
分开下载赚积分  真是坑啊

网友:
楼主汽车电脑板也能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