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液晶屏背光电路检修概要

楼主(2015-12-28):
1.LED 背光灯驱动板电路检修
LED 背光灯驱动板电路和CCFL 背光灯驱动板电路相比,没有交流高压输出,保护电路也较少,且输出的是直
流电压,因而LED 背光灯驱动板电路的检修要简单一些,但应注意以下两个特点:
(1)输出电压在空载时有变化
LED 液晶屏背光驱动板的LED 供电输出电压在接上对应的LED 负载与空载时有很大的差异,如LCD32E -AUC
屏背光驱动板接负载时输出电压是57V,空载时输出电压是.120V-140V; LCD55T-SS1 屏二合一板接负载时输
出电压是200V,空载时输出电压是125V
(2)LED 供电输出电路相同
LED 背光驱动板一般有多组相同电压输出,且每组输出电压对应的输出电路元件与组成均相同,且相对独立,
因此在检修某路LED 供电输出电路时,可采用对照的方法,测量其他支路的对应点的电压或电阻值进行故障判断。
另外,在供电电压与LED 供电输出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屏幕尺寸相近的不同型号的LED 背光灯驱动板可以互换。
2.LED 灯电路检修
由于在LED 液晶屏中有多组LED 灯,且每组LED 灯又有两个或多个支路,每个支路又有多个LED 单元,每
个LED 单元一般由两只发光二极管并联组成,因此在实修中若发现某一组LED 灯不亮,应首先测量该组LED 灯
的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再检查LED 单元中的二极管。
判断LED 的好坏可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x1 挡或Rx10 挡测量每只发光二极管两端的电阻值,正常值为数十欧
姆或数百欧姆。由于LED 液晶屏常用的发光二极管两端的工作电压在3V 左右,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x10 挡正向
测量其阻值时,发光二极管会发出微弱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