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 开机不充电。关机充电慢求助

楼主(2015-12-28):
机器:红米NOTE 增强版
症状:开机不充电,数据线连接正常。呼吸灯不亮。关机插充电线可以充电。一晚上充5%都不到

网上搜索了下。很多类似的问题。只有一个貌似可行的方法就是飞线。请问飞线是否会造成过充?造成这个原因是什么?
已经重新刷过系统和RECOVERY。都没办法。解决
关机可以充。应该可以说明线路都是好的。

有经历的朋友说下

网友:
这个估计是电源或者充电IC坏了(如果有充电IC的话),飞线确实有过充的可能,不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