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装了固态硬盘后用不了高性能显卡了

楼主(2015-12-28):
原来我玩lol是没问题的,也能换到a卡来玩。后来装了固态硬盘后再玩lol就会卡了,进游戏变快了,不过玩游戏时会变卡了。我看右下角貌似都一直是集成显卡再玩,不过我换不了到高性能显卡玩啊。在联想官网装了a卡的显卡驱动后,安装时总会有错误,不过还是能装完。不过装完了再用a卡的那个调成高性能显卡的工具,就玩不了游戏了,是开始游戏就会自动关闭。包括其他游戏,war3,火影究极风暴等等,然后我就用系统的设备管理器里的显卡我看有升级,就点了,升完后,a卡的那个调节高性能的工具就用不了了,就变成以前那样的玩lol卡,貌似也是用了集成显卡,而用不了了高性能。这是怎么回事啊   系统我换了很多  WIN7   WIN8都一样

网友:
机器显卡坏了  和硬盘没关系

网友:
显卡挂了   看看屏轴螺丝爆了没

网友:
显卡用官网驱动吧,联想还有一个电源管理驱动也要下载,在电源管理设置界面,设置成高性能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的话,考虑硬件吧。

网友:
硬件问题 弄软件有用么?  经常打游戏显卡是容易挂

网友:
你做维修应该知道Y470通病吧?先处理一下再说。

网友:
显卡坏了   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