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的N941S怎么拆解?

楼主(2015-12-28):
请高手指点,我拆了1个多小时也没拆开!

网友:
楼主,能上个图不?前面图后面图,都发上来啊!

网友:
无图很难帮你分析

网友:
从左右两边直接用手掰

网友:
往上掰哦,别用死力

网友:
好的,谢谢,我已经拆开了!拆着东西太费力,我看设计有问题!

网友:
aoc是有一款比较难拆,多拆两次,胆子再大了,也就好拆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拆解,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像要先把底座去掉

网友:
把它上上下两边的边框用力往外掰有点暴力!

网友:
掰开后就可以把屏拿出来了!

网友:
使劲掰两边  上下卡进去 了

网友:
还是老套路呗!老头用手

网友A:
    我拆过,用力,弄成弧形就出了了,因为你怕弄断,所以就一直搞不开。我开始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用力,弄成弧形就出了了,因为你怕弄断,所以就一直搞不开。我开始也是

这东西设计有问题!

网友:
使劲掰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