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英特 独显 BAOGC5MBHO PEV:H

楼主(2015-12-28):
    客户拿过来直接说显卡坏,接电试机电流上到1.3A不显,应该是显卡问题了,拆出来加焊几次都不行,最后一次温度加到235度就坏了,把显卡拆出来,不小心掉点了,,,,想问下大师,这种板能改集显吗?????????????????

GC5-联想E40 英特 独显.pdf

网友:
你觉得呢???E

网友:
就是不知道能改不,

网友:
我也遇见一个同样的。那个哥哥可以帮助一下吗?

网友:
e40好像不可以哟。都是换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