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不能用

楼主(2015-12-28):
摄像头不能用

  摄像头不能用是不少网络朋友遇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新手朋友更是经常碰到。摄像头不能用其实无非就是软件问题或硬件问题,只要了解其工作原理与故障排除方法,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下面根据不同原因导致的摄像头不能用提供对应的应对方法,希望对遇到此类摄像头故障的朋友有所参考。

摄像头不能用(图1)

摄像头不能用什么原因

  摄像头不能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首先,我们要检查一下你这个摄像头有没有损坏,连接线有没有出现断路的现象;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摄像头与电脑链接是否正常,换一个USB插口试试;如果连接都是正常的,那么就要看摄像头驱动是否安装正确了。上面这三种原因多半是造成摄像头不能用的罪魁祸首了。

摄像头不能用怎么办

  了解到摄像头不能用的原因之后,问题就好解决了。首先,我们要看下这个摄像头在物理上还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那么就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确实已经损坏了,建议你换一个新的。然后再换个USB接口试试,如果这是后摄像头能正常工作了,那就不要再折腾了。

  最后,我们重点来说说要是摄像头驱动安装不正确怎么处理。首先,我们在“我的电脑”上右击,选择“属性”,然后在选择“硬件”标签页,点击“设备管理器”,看看摄像头上面有没有被打上黄色的问号,如果有,那就说明驱动没有正确安装了。

摄像头不能用(图2)

  遇到这种情况时,可以下载摄像头万能驱动来安装,当然也可以使用驱动精灵之类的工具来更新摄像头驱动。通过上面的处理,相信一定可以解决摄像头不能用的问题了。

  就目前而言笔记本摄像头多半是电脑内置与USB外置添加的摄像头。对于电脑内置摄像头则主要以笔记本以及部分液晶显显示器内置为主,内置摄像头一般出现问题的比较少,主要注意驱动问题,大家碰到最多摄像头不可用应该还是USB外置摄像头吧。

USB摄像头不能用的排除方法

  如果您电脑用的USB摄像头出现不可用,首先我们需要检查摄像头USB数据线是否与主机连接(建议连接主机后置USB接口,因为某些电脑主机前置USB接口并不可用,如发现USB接主机前面USB接口不可用,就应该尝试插后面试试)。检查线路连接正常后,我们进入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查看电脑是否检测到USB视频设备。以下是摄像头已经被电脑识别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的截图:

摄像头不能用(图3)

  以上是USB摄像头安装成功,并且一切正常的情况,如果您也看到类似结果,说明摄像头与电脑连接正常,并且被电脑识别,驱动也已经安装成功了。如果这个时候摄像头不可用多半是电脑系统软件设置问题,您可以查阅下摄像头使用说明书。另外一种是电脑发现未知设备,也就是摄像头驱动没正常安装,如下图:

摄像头不能用(图4)

  这种现象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你的摄像头驱动程序没有正确安装,另一个是你的USB接口出现了硬件故障。目前 Windows XP/Vista,Windows 7的操作系统已经内置了大部分摄像头的驱动程序,但是由于产品技术日新月异,一些新款的摄像头可能要重新安装自带的驱动程序才能正常使用,所以这里建议你先安装一下你所购买的摄像头包装中自带的驱动程序,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也可以下载个驱动精灵,自动检测驱动安装。

  如果驱动程序方面没有问题的话,则可能是USB接口出现故障。首先你将摄像头换一个USB插槽连接,看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在其他插槽上能用则表示你原先的那个USB槽出现了问题;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换个电脑再试试,依然不行则可能是你摄像头有问题,建议送修或是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