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9A 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5-12-28):
机器插内存就掉电 反之没事 求助大家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不过内存或缺电压会掉电,此机+1.5V_SUS转+1.5VCPU的管易出问题,还有就是认真测一下什么电压瞬间不出的。

网友:
看看电压是否都正常  再就是刷BIOS

网友:
先刷bios试下

网友:
BIOS刷下试试

网友:
刷BIOS好了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导致的掉电~

网友:
一般先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