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清华同方笔记本电池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5-12-28):
清华同方笔记本电池不充电维修案例

  机型:清华同方k411

  故障:笔记本电池不充电只能充到50%就不充了,换一块电池后还是一样的。

  拆机测试:笔记本电池不充电,当电池冲到50%的时候ISL6251的3脚为低,这一脚受控于EC,EC将充电关闭。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图一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的检测:

  因为电池能充电说明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基本正常,EC那边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为了谨慎期间充电芯片还是要查一下首先测量了一下REF, CELLS 充电电压设置,CHLIM 充电电流门限设置,VADJ 电池充电电压调整等引脚,都属于正常在电池还没有充满的时候EC为什么要将充电关闭?分析了一下电路,有以下几种原因可能会引起EC关充电:

  1(电池的温度出现了问题。

  2(电池电压过高。

  3(出现了过流。

  4( EC误认为电池已经充满。

  接下来就一一去检测

  先测了一下电池的7脚温度检测引脚的电压为1.8V,正常值。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图二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图三

  接下来测了一个EC的64脚电池过压检测引脚的电压,这个电压是电池电压经电阻分压经过一个电压跟随器后输入到EC的64脚由EC做出判断,经检测这一引脚
的电压在1.2V左右,没有出现异常。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图四

  接下来看看有没有出现过流ISL6251 的7脚ICM 适配器输入电流大小信号输出,这个信号的电压与适配器输入电流之间是成比例的,经过测量这一脚的电压为0.76V,根据ISL6251的内部资料和检流电阻的阻值计算出流过检流电阻PR51上的电流为1.9A,没有出现过流现象。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图五

  经过以上的检测没有发现有异常,EC误认为电池已经充满而去关充电的可能性很大EC是通过I2C总线去读取电池信息的,打开电池接口电路,发现电池的I2C
总线不仅连着31页的EC,还同时到了33页,打开33页发现了一个EEPROM这个ROM和EC相连,那么这个ROM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电池只充一半肯定和这个ROM有关,将这个ROM取下后,上电测试,充电指示灯闪烁,可以充电,问题就出在这里。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图六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图七

  据知这个芯片是一个智能电池管理芯片,存储着电池的一些信息,比如充电次数,设置充电模式等,这个芯片可以通过Smart Battery这么一个软件设置的,它提供了3种充电模式:1、是完全充饱电源模式100% 2、平衡模式75% 3、长寿命电池模式 50% 。

  这台机子的电池被设置成了第3种模式,当电池在充电的时候,EEPROM 通过I2C总线读取电量信息,当电池电量达到设定模式后,EEPROM通过I2C总线告诉
EC,EC会发出指令去关闭充电。

  从网上搜索到了Smart Battery这个软件,将电池充电模式设置成了完全充饱模式,又将EEPROM焊回,上电测试一切正常,电池可以充满。

  以上关于笔记本电池不充电维修案例就完成了。
笔记本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551-1.html
笔记本电池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21-1.html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强大,分析的很到位,就是最后这个修好的方式居然是软件,难道是因为这个机器之前装过系统把那个软件给丢了,所以机器本身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