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的通病--富士通A550

楼主(2015-12-28):
富士通A550不充电,无图纸无点位无芯片资料。板上连芯片方向都没有标注。插电池和适配器,电流0.04。
电源灯和充电灯都亮,系统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半天也冲不进去,发错图了

供电及检测正常,充电上管G级9V左右.......

总线有读取电池信息......

充电芯片为BD8616,不但少见还TM贵.......

换芯片后,充电电流上去了......

波形也有了.......

几分钟后......

不要问我为什么说是通病......

这只是今天的.......
加分吧......

cpr -1

网友A:
富士通的电脑修的少啊

网友B:
这机器我也修到一个,搞了大半天最后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
上传的图片怎么乱了?????????????????

网友C:
这种机器很难遇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士通的电脑修的少啊

这款机器国内上市的不多,I系列二代的

网友D:
祝福楼主真幸运,我上次碰到同样的问题,换了芯片和上下管都不行,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祝福楼主真幸运,我上次碰到同样的问题,换了芯片和上下管都不行,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通病吧

可以确定是通病,没看上面有好多台吗,而且那只是今天的,前面还有好多,今天才确定是通病

cpr

网友:
不错,小心的东西也不咋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很难遇到啊

是很少,此机在小日本本土上市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我也修到一个,搞了大半天最后换芯片就好了

这种机器也只能挨个换,上面资料都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祝福楼主真幸运,我上次碰到同样的问题,换了芯片和上下管都不行,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通病吧

这位不会是小日本吧?还扣我分?

cpr

网友:
肯定是小日本派来的,大家秒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确定是通病,没看上面有好多台吗,而且那只是今天的,前面还有好多,今天才确定是通病

那么多台电脑同样的问题就可以确定为通病,是这样的维修逻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不会是小日本吧?还扣我分?

你才是小日本呢,就扣你一分,没扣你两分算不错了

网友:
没有看懂,芯片坏了?

网友F:
分已加,露珠是做的什么售后这么多富士通?

对于你的头像,我已经报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已加,露珠是做的什么售后这么多富士通?

对于你的头像,我已经报警啦

就是再多钱我也不做小日本的售后,这只是这两天接的机器

网友:
修这种 三无 机器 关键就在示波器啊

网友:
中国洋垃圾太多了,有些商家最会发洋垃圾财

网友G:
富士通应该是老机器吧
浪迹A天涯
二代I5的机器
详情

网友:
来自: 中国
引用 网友G:
富士通应该是老机器吧
二代I5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