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内部

楼主(2015-12-28):
一直对固态感觉很羡慕 今天拆个看看

网友:
请教大师们 硬盘现在卡到检测硬盘位置

网友:
能不能找个固件刷下试试

网友:
那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硬盘坏了吧,但是固体盘不能修啊

网友:
这看起来是不是自己买FLASH 可以生产固态盘。跟以前的U盘差不多哟

网友:
其实就是把U盘做大了

网友:
固态 存储芯片坏了  那就找不回资料了

网友A:
小白来求解析
固态修复数据比机械难还是简单
修复用的软件应该有分开吗
不小心删除了 垃圾桶没有保留
能100%找回来不 给个介绍 收费软件也行

网友:
固态和优盘是一样的性质,都是闪存颗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来求解析
固态修复数据比机械难还是简单
修复用的软件应该有分开吗

固态硬盘修复数据?这个很难啊,每个主控有自己的算法。就算相同主控,可能flash颗粒的坏块信息不一样。我觉得很难。

网友:
这货应该不是高档货,缓存没装

网友:
1个主控,4片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