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OSHIBA)]
东芝32WL58C液晶电视电源故障引起开机嗒嗒响维修

楼主(2015-12-28):
      东芝32WL58C液晶电视电源故障引起开机嗒嗒响 东芝 32WL58C 37WL58 C42WL58液晶电视采用的电源是完全一样的,该机电源有3部分开关电源组成。常见故障一般式不能开机,或者开机继电器哒哒响,有时又可以开机。下面是我修东芝42WL58液晶电视开机后哒哒响的故障案例的维修过程。     该机故障现象电源指示灯有时亮有时不亮,继电器一直哒哒响,几分钟后就正常了,在热机状态下开机也是正常的,根据经验判断这样的故障一般是电源滤波电容坏引起的,打开机器检查电源电路上的所有滤波电容没有发现有鼓包的,开机测量电源输出电压发现继电器哒哒响时12v输出为6-10v之间变化,这点证明电源负载能力不够,还是怀疑滤波电容和整流电路,可是把整流滤波电路的原件全部代换了依然涛声依旧。
     看来是走弯路了这个故障按说是很简单的了,那就检查电源初级吧,干脆把初级的电解电容全部代换,开机还是老样子。呵呵这个故障还是很顽固的嘛。看来在客户家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了,和客户协商后把电源板带会公司维修。
     回到公司后把电源板接上220v交流电源,把待机脚和5v电压短路后模拟开机,继电器嗒一声吸和正常,测12v电压也正常,看来空载电源是没有问题的,更加证明了该机就是负载能力不够造成的,因为没有电视机在只能找假负载测试了,接上个12v30w的假负载,电源就不正常了,可是整流滤波和初级电路的易损原件都检查过了,难得是电源厚膜str-w6765坏了不成,找个str-w6765代换后,电源恢复正常。

网友:
还是要细心呀,楼主厉害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