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45 跪求 分析 帮助

楼主(2015-12-28):
联想G50-45  版号NM-A281  刚来进水机 拆机处理腐蚀   换掉显卡供电芯片62771  后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大概十天左右返回来了   电池隔离管 直接烧糊了   换掉隔离管和 充放电芯片后  测试正常  发走   一周后又返修  还是老故障  电池隔离管烧糊了    这次仔细测试发现
一: 单插适配器测试一切正常
二:单用电池一切 也正常
三:同时用电池和适配器 有时充电正常,有时充电很慢,一直显示充电 ,但充不满
四:单用电池,用一会插上适配器, 有时会充电,一切正常。有时会大电流,但大电流的时候电压不会被拉低,会认不到适配器。反复插拔几次有时会正常,电流正常 。充放电一切正常
五:有时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  ,不会充电, 电流表19V微短打表  ,但机器可以触发   只是认不到适配器  认到的是电池

网友:
版主 帮帮忙 修不好 会死人的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有问题啊

网友:
有么有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这个现象  你应该 着重查 保护隔离 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