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显示器HYC维修

楼主(2015-12-28):
上图

杂牌的22.2寸显示器

开始拿来是不通电
拆开来看发现开关管直接对半了,烧掉的,又看到小6脚整流管子烧黑了直接拆掉改通用模块块一点 因为不知道型号

这是拆掉开关管 跟发现光耦反馈芯片坏掉的图

开始改通用模块 白色线接光耦反馈四脚,再来你要把4脚链接的电流之间有个电阻拆掉或者中间断开

改好了准备装上去发现装不上之后改回正面装

这边可以看到光耦坏的现象了吧

上电测试 16V根5V出来了,装起来测试

网友:
我大徐州若也有美女搞维修,
我一定要带兄弟们打上门去,抢回家做小老婆~

网友A:
你说的小六脚整流管,是什么东西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小六脚整流管,是什么东西 ?

我只知道那个是整流 其他我也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那个是整流 其他我也搞不懂

想了想,应该是PWM芯片,能修好就行  换个三星的DM0465R  既美观又降低成本, 1.5元,完美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了想,应该是PWM芯片,能修好就行  换个三星的DM0465R  既美观又降低成本

不好换 芯片也不好找,改通用更快

网友C:
能不能悠着点 一天一个帖子 分的没了

网友:
不错啊!没想到你还是去全能班!明年找你混去!

网友:
那个小6脚,一般是ld753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悠着点 一天一个帖子 分的没了

哪里一天一个帖子,要是不说个实在来  哼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小六脚整流管,是什么东西 ?

不是整流,是电源IC

网友:
看不见小 6脚整流管!!!  我觉得是典型的LD7576+K2645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