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档响就说明二极管正常嘛?

楼主(2015-12-28):
响就说明正常,对嘛?直接不用看数值了,如果关闭声音也可以测试对嘛?关闭声音影响测试嘛?

网友A:
关闭声音不 影响测试,响也不能说明正常,测试原件的时候最好看表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声音不 影响测试,响也不能说明正常,测试原件的时候最好看表显示屏

那么设置这个响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声音不 影响测试,响也不能说明正常,测试原件的时候最好看表显示屏

关闭声音或者开启声音就会有Ω和V符号这个有区别嘛?为什么开启关闭声音单位就不一样尼?

网友:
二极管怎么会是响就正常呢?
红黑表笔兑换测量两次
一次阻值应该为1
一次应该为几百
这样才是正常的
要是响了,说明二极管击穿,已经损坏

网友:
天天购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