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待机0.0015A 不触发

楼主(2015-12-28):
  联想G470故障是 待机电流0.0015A 有3 5V待机  但是不触发    EC有32脚有开机信号  没有思路求解

网友:
之前好像进过水 修过的迹象  我想知道  EC开机时序   帮忙求思路 谢谢

网友:
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好 ,刷个EC的BIOS

网友:
别人修过的地方一定要检测仔细,看看桥里进液没,这机器好修

网友:
查一下休眠信号  这机器进水休眠信号容易断线

网友: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南桥 RTC  复位  晶振       LID    3 5v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