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花屏死机

楼主(2015-12-28):
华硕m5a78l-m lx3花屏死机,最小系统都这样

网友A:
新手,同问,会不会是虚焊,电容爆浆导致的?

网友B:
显存,供电要排除,电容爆了没》?

网友C:
直接干北桥 不解释  百分80好

网友:
这主板桥爱出毛病啊

网友D:
楼主可以先换下CPU和内存试试

网友:
用显卡没 ,内存  也有可能,用排除法

网友:
集成显卡这样的话   检查VGA口 和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同问,会不会是虚焊,电容爆浆导致的?

板子上机才半年,不存在电容爆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供电要排除,电容爆了没》?

集显和独显都试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干北桥 不解释  百分80好

哈哈,版主很自信哇,果然不一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先换下CPU和内存试试

这个简单的方法,已换过,测试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