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590 30分钟准时掉电 刷了同样版本的me 还是掉电

楼主(2015-12-28):
从电路入手  找到图中的这个温控芯片 看不懂 有高手分析下了。这个机器已经快两天了 ,搞不好。  关于11209-1的主板

网友:
哦  我又发错了板块

网友:
是不是赛扬的CPU让你换成酷睿了 HM70和HM75芯片组不一样玩的,孩子,看看南桥上的字再看看你的CPU吧,兴许你会明白的

网友:
就是标配的 赛扬 三代 主频1000

网友:
这个机器 已经退机了 没有人在这里讨论 等了这么久也没看到高手  很失望

网友:
   刷了ME不行,你应该查查其他条件呀,内存 CPU 硬盘 系统这些都要排除啊。。

网友A:
楼主怎么找的ME 能分享下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找的ME 能分享下地方吗

在其它机器提取的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台准时30分钟掉电 客户本身没问题 清理灰尘后出现的 我估计还是BIOS问题 后来也是没修 客户要回家拿走了

网友B:
CPU换了吗 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了吗 换CPU试试

早都换了  不行 准的很 一秒都不差就掉  就是硬盘没有换  折腾了两天  还加焊了次南桥 南桥是带黑胶的

网友:
这个温控电路芯片拿掉后 能开机 报错误  cpu风扇错误 接着掉电   短接  短接1脚和2脚   16脚和15脚  一样    从7脚切断 不让温控影响3v5v的开启然后 还是一样 30分钟掉电  接着 9脚和8脚 上动手脚  这两个信号分别从ec和显卡分两路发出   记得每一路都通过有双mos管 是那种小的6脚的那种 拿掉显卡那边 一样掉电   拿掉ec这边的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过机的me 提取出来有用?

好像是没用的

网友:
换块主板吧 !这种信号的不好整

网友:
像这种定时掉电的多半都是BIOS问题。

网友:
B590这吊机子不好搞呀。我觉得是BIOS,楼主是自己合成的吗?

网友:
看到贴子太晚了,不然我帮楼主合一个,定时掉电我觉得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的原因?

网友D:
为种BIOS不好找,,多找几个试试。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种BIOS不好找,,多找几个试试。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是的 这种bios是不好弄 听说要到谷歌上 能弄到

网友:
还是觉得BIOS的问题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