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电流1.6不亮机

楼主(2015-12-28):
型号ELL 1464 版号:DAOUM3MB8EO,故障,不亮机,各个电感供电都正常,转换电压都出,电流卡在1.6左右,外接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可以亮按一次,就等于要准备显示就死机,差不多吧,原来故障开机直接跑2A电流,检查发现无线网卡坏了,排除后还是不亮机,EC和南桥BIOS刷了无数个了,显卡更换了,故障依旧,电流现在是跑12.7-16.7--16.8-16.5-17.1-18.0-17.7-16.5-17.5,在最后面17.5电流时候,外接键盘的大小写灯可以亮,然后电流卡主不会动,几秒钟键盘的大小写灯就会自己灭了,外接VGA HDMI,都试过,不亮机,屏线和屏也换过了,实在没办法了,求大神们帮帮忙,指教指教!!!!

网友:
帮帮忙吧

网友:
有没有报警声,

网友:
没有报警,拔掉内存BB两声报警

网友A:
018直接换  别问为什么!

网友:
你手里有示波器吗?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看看有没有ED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8直接换  别问为什么!

018?显卡?我这个是216-0728020,可以用018代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018直接换  别问为什么!

直接换020  我记错了  但是 A1466 我记得是018

网友:
也可能是SB的问题

网友:
一代的 这个电流  换个U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020  我记错了  但是 A1466 我记得是018

他不是说了嘛 换过显卡 还要换吗

网友:
我记得这款戴尔的有个通病,好像是某个MOS管容易坏。。。

网友:
可以该集显的吗?

网友:
020不用想 加焊也会回来的 直接换了

网友:
这机器是020  换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看故障显卡可能性很大,但你又说换过,试着用集显试一下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用pe系统进去看死机吗 ????

网友:
换CPU试下,不行就再看看显卡有没有做好,是换的全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