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三星P467蓝屏,掉电,死机。

楼主(2015-12-28):
板号:BA41-01129A。

故障:有时接硬盘卡开机LOGO,把硬盘拔了可以过LOGO,(比较少发生)

有时进系统在WINDOWS LOGO死机,(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

有时过LOGO要进去桌面就重启(重启的时候BIOS被恢复)。(比较少发生)

有时刚进桌面就马上蓝屏:

进PE有时也会,,大部分时间可以进PE,,在PE里面待机很久没有问题。

接到机器以为捡到钱了,,拆机,换NEC大电容,,不行,加多两个(共8个330)不行

刷了N个BIOS

换了硬盘,内存,裸板试机,

把CPU两组供电上下管都换了

把南桥82801IBM换了

南桥下所有接地小电容拆了

显卡。北桥加焊了

都不行,,现在都崩溃了,,哎,,这么难搞,,板子这么老了,还贵死了,只好修了,,

网友A:
换了这么多东西都不行  唯独没换CPU??

网友:
按2楼说的换个u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这么多东西都不行  唯独没换CPU??

说漏了,,CPU,,温控,都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漏了,,CPU,,温控,都试过了

有示波器的话  可以打下 其他供电是否稳定
  上次修到一台也是三星的 有点老的机器    故障跟你这差不多,就是1.05北桥供电不稳有很大的杂波  换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不过楼主 焊接不错!

网友:
楼主好厉害,干了这么这么多。

网友:
不会吧,这么坑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的话  可以打下 其他供电是否稳定
  上次修到一台也是三星的 有点老的机器    故障跟你这差 ...

谢谢你,,我试下。。。

网友:
干了这么多还蓝屏

网友:
修好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
换多一个南桥试试,南桥下接地电容补回一些好的上去。

网友:
两个内存槽都能用吧?

网友:
昨天刚修这台 不过是通病 楼主这个什么都弄了还不行 换主板得了  掉电蓝屏 确实不好修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我以前碰到过通病的地方都弄了还不行   后来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C:
CPU供电出全了没,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
顺带把EC也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出全了没,示波器量一下

你逗我玩呢????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告诉我一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逗我玩呢????

修好了??

网友:
硬盘内存都换了吗,网卡也要注意一下,网卡坏,也可能会造成蓝屏

网友:
这个好像是内存的问题 。。。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这故障的机器,最后直接换主板了,搞到最后没心情修下去了

网友:
呵呵 有时候就是那么神奇 你安装版的系统 装一遍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显卡啊。。。。

网友:
看是通病,

网友:
楼主焊工真好,技术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