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保护隔离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5-12-28):
今天接到一个b460大短路,拆机一看,保护隔离那片全部烧了。 头大,就怕cpu那片烧了,开始打对地阻值,竟然没有短路的,那问题就不大了,清理干净保隔这块,还短路,开始满板观察,没看到烧的,直接公共点断开烧,竟然烧不出来,晕了,看来秒杀不了,因为保隔到上管之间短路,先排查上管滤波电容,在3v上管这里的电容翘起来不短了。直接从公共点上电,待机ok,开机可以亮机。这基本秒杀了,找了一个大的二极管直接从电源接口直接飞到公共点,然后找到图纸dcin acin信号,飞线搞定,dcin19v从电源接口飞过来,acin找了4.7k和1k的电阻串联分压,上电测电压ok。至此维修完成。公共点短路加电烧板烧不出来,不能偷懒就只能一个一个拆了。借用老师的一句话,只要心中有图,修板手到擒来。

网友:
,这也能修好,人才

网友:
烧的好严重啊 要是我就不修了

网友:
太牛了,佩服

网友:
发帖怎么在图片上方添加文字,这个搞不来,将就看了,各位

网友:
这都修好了,真的牛人一个

网友:
好牛,大哥可以教教我吗,留下qq号我也想学笔记本维修

网友:
如果充电没问题 楼主可以直接连接第一P管!

网友:
那么大一片没烧到主要地方 ..

网友:
   楼主这 技术都是大神级别国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烧的太严重了,这样也能搞定,佩服啊!

网友:
楼主,牛人呀,这也可以修好!!

网友:
烧成这样能修好也是看运气

网友:
修的不错  看到那块烧的惨不忍睹啊

网友:
烧得也太狠了吧

网友:
这板子烧的可是真严重啊

网友:
好惨啊,楼主好技术赞一个,小心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