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1Z 使用电池二次无法开机

楼主(2015-12-28):
DELL M301Z  使用适配器正常,但使用电池情况下    第一次能开机   关机后  再就无法开机   , 需要拔掉电池才能开机, 还有个就是发现时间不能保存,测了COMS 有3V 电压正常啊! 请教!!!谢谢!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chinafixRookie -2 灌水

网友:
换个桥看看会有惊喜

网友:
那就检查RTC电路,有电不会保存,会不会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