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F开机要CMOS密码

楼主(2015-12-28):
开机提示让输入密码,但是密码真是记不起来了,主板放电后第一次开机可以进入系统,但是重启开机后又让输入密码,或者只要想进入CMOS就提示这密码,请问怎么办啊,用老毛桃PE进行清除CMOS密码无用,放电也无用,有没有CMOS数据的,能不能重新安装CMOS数据啊,请教具体操作,

网友:
刷机必须要把那个8只脚的MX25什么的存储器吹下来刷吗?可以在路刷吗?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用华硕后门密码表试过没有?

网友:
换主板 百分之百 解决

网友:
华硕的这个cmos密码太恼火了,老机器了,多年没设置过这个BIOS了,密码也不记得了,最麻烦的放电居然都不行,这到底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刷下BIOS会好   没在线刷过  拆下来刷

网友:
密码表试了也不行的!最后还是刷新的bios程序,涮新后立马就好了,但是头疼的是没有声音,驱动安装都很好,所有地方都很正常,但就是没有声音,是不是声卡芯片坏了啊?如果声卡芯片坏了还能正常安装上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