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4755 进到win8 pe界面 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5-12-28):
4755 二修机 客户上次有时开机有时开不了 到上家修过了一次 修好不到3个月这次是进到系统正在启动就关机重启了  送到我这来先排除软件进pe一到win8pe界面就重启了  换个03的pe没问题能进去 但是装完系统一道解压就重启 换安装板的也是到了win7安装界面就重启了 拆机原先的大电容换过了换了3个330的
全给去掉换上4个470的 开机再试还是不行 找出图纸看下温控芯片

u2801去掉开机还没到pe启动界面就关机了不重启看来跟温控也没关系  温度高只会关机不会重启的啊 排除这个地方    这个有人碰到过吗 给指点一下

网友:
进window03的pe不关机 也不重启 正常使用试了试xp的pe也没事

网友A:
直接换上 6个330 也不行么?  还不行 直接 干北桥吧 热热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是不是缺相

网友:
这机器大电容不爱坏的,查查是不是独立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很不错

网友:
碰到这些掉电重启的没有波波也就只能搞两下通病。

网友:
独立显卡  就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显卡可能性大   做个BGA看看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B:
3个330的电容太少了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有没有杂波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供电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上 6个330 也不行么?  还不行 直接 干北桥吧 热热

谢谢了 修好了  加焊下显卡好了 就给他重置了一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330的电容太少了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有没有杂波

我说了 以前是换的3个330的 我给他换的4个470的

网友:
我也接到一个装系统的   和你这个问题一模一样  我干

网友:
显卡造成的软故障真真不好找啊,楼主高手

网友:
我遇到过解压界面死机的 是因为CPU供电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