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BG1(65W)无复位

楼主(2015-12-28):
昨天修了HA-BG1(65W) 通电复位灯长亮   针脚有5V电压  各个电压都有 时钟都有   通电A15复位对地40多欧   以为是南桥坏了 没有南桥换就放在一边了  今天有空就在拿来测了下  就想cPU供电了南桥应该有复位的啊   就从CPU供电IC开始 测PGOOD  1.05V正常 看连到R851  在连到R1752  在连到Q35的2脚0.55V  3脚0V  Q35的3脚连Q34的2脚   Q34 2脚0V  3脚也是0V  问题就是3脚0V   正常是3.3V的   Q34 3脚连到R624上拉电阻 测电阻两边都是0V  没有3.3    跑线跑到R672电阻旁看到线氧化了   接上后  Q34 3脚有3.3了   也有复位  跑码到内存  上内存  亮了。。。维结束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vrmpg信号偏造成的pcia15脚工作电压偏低没有复位。

网友A:
也就是说是CPU供电的PG信号没到达南桥,南桥的复位条件不满足是吧?

网友:
楼主要是把图纸上传过来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B:
1\2\3脚分别是b/c/e吗

网友:
CPU供电复位转换电路异常呗!最好上个草图。

网友:
老板子了,很多地方已经变质

网友:
主板已经氧化了的话这个主板也用不长了吧

网友C:
那个pg信号是哪个脚发出的啊?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是CPU供电的PG信号没到达南桥,南桥的复位条件不满足是吧?

是的,可以理解成VRMPG信号电压发送到南桥工作异常,导致南桥复位条件没有满足,从而引起PCIRST信号电压偏低。这里PCI A15脚对地阻值正常推测是100多欧姆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3脚分别是b/c/e吗

是的,这里123脚应该分别是BEC级,推测这里Q34是NPN类型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pg信号是哪个脚发出的啊?

PG信号在这里是37脚发出的,这个信号电压正常代表CPU核心供电正常。

网友:
{ 通电A15复位对地40多欧 }   不是应该断电测阻值么

网友D:
A15修好后变多少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A15修好后变多少了 ?

一般是3.3v状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