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3待机芯片51125发烫 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5-12-28):
  今天修一台三星300E43  版号Scala3-14CRV 的机器  现象为待机0.01  线性电压3v5v都正常阻值也正常, 待机没35v。
   35v阻值为三十几 应该正常,问题是出发后电流为0.1几,35v一个只有0.0几,一个只有0.4待机芯片tps51125发烫, 换过35v的复合上下管,也查过说是ec的问题的正好手上有也换过,  芯片的所有脚位都打过值没明显短路
希望万能的坛友能帮忙分析下

网友:
后级应该也没问题,我断开过35v电感  触发后电流为0.04过十几秒也变成0。1几      同样发烫

网友:
后级有微短,慢慢查,看看线性3 5V有短路的没,

网友:
线性。本只想就写两个字。待机芯片发热就两三个,如果还不能解决,一定是有什么地方看错测错了,停一停修其他的,再来重测一次。一般我也直接去35V,再看线性,再测测引脚电压对地什么的,其他的还没遇到。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
待机3V 5v阻值不可能三十几。3V阻值一般在220左右。5V阻值一般在800-1300后级肯定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