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维修站求助之4752G不显直指故障点秒杀

楼主(2015-12-28):
    机型:ACER 4752G
     版号:JE40-HR

     接到一台ACER维修站送来的机器型号是4752G。上电看电流只有一次跳变。仔细询问,维修站的人说客户送到他们那里是可以开机的只是内屏不显,外接正常,客户要求换屏线。他们的人试了下确定是屏线问题,直接换一根新的屏线,当时开机白了一下屏,在开就开不了机了,外接也不显示。客户看到要求还原故障,并且不修了。。。。。不多说了拆机检查,考虑到这种双显卡机器LVDS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直接测量主板接口处的LVDS信号,请看图 有一组LVDS信号几乎对地短路。不多说直接换一个南桥,冷却后再测, 对地阻值正常。上机成功亮机 。客户反正不修内屏就不管了直接给维修站的人拿走开单。

     由此可以判断是维修站的师傅太马虎了,带电操作导致南桥损坏。

      最近查看好多的帖子都说权限不够  求加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直指故障点。搞维修也要来个望  闻  问  切,修起来才快啊

网友:
修的不错   很快找到故障点

网友A:
可能是带电拔插屏线造成的,,,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修过好几台了,基本上都是宏基的

网友C:
哈哈,那师傅也挺悲伤的吧,让他还原 故障

网友:
切记 不可带电操作

网友:
你那还有还原这一说的啊。在我这还毛。。想还给钱。

网友:
是的,加电情况下,是严禁热插拔屏线的!

网友:
有时候是不知道拔电池   我有一次是忙晕了   忘记拔电池了

网友D:
楼主是奔主题.看来换屏切记要拔电池,不过现在华硕的超级本很多电池都在里面呀,有时为了贪图一时方便,也会带电操作.

网友:
带电操作确实容易烧东西

网友:
直奔故障点,经验老道,由衷赞叹!

网友:
维修站的人也太不专业了。

网友:
额,不太确定这是静电导致的还是在主板通电时拔屏线导致的

网友E:
我记得CRT是外接显示器,LVDS是液晶显示屏。到底LVDS是内屏还是外屏?

如果LVDS是内屏为什么LVDS短路修复后外屏能点亮了?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CRT是外接显示器,LVDS是液晶显示屏。到底LVDS是内屏还是外屏?

如果LVDS是内屏为什么LVDS短路修 ...

通电电流只有1次跳变,说明机器更本不跑马。外接肯定也就不亮

网友:
應該是沒拆電池帶電就換屏線,造成南橋燒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带电拔插屏线造成的,,,

我同意應該是帶電拆拔屏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修过好几台了,基本上都是宏基的

看來你的技術不錯

网友:
带电操作厉害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那师傅也挺悲伤的吧,让他还原 故障

現在的客戶有些不修了還會要求還原本來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奔主题.看来换屏切记要拔电池,不过现在华硕的超级本很多电池都在里面呀,有时为了贪图一时方便,也会带 ...

還是拆電池照規定做會比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奔主题.看来换屏切记要拔电池,不过现在华硕的超级本很多电池都在里面呀,有时为了贪图一时方便,也会带 ...

是的,现在很多超极本都是内置电池了,有时候换屏就懒得再全拆了

网友:
维修站的也亏钱了吧,自己经验不足造成问题扩散

网友:
果然是快,狠,准,这种一般应该都是带电池操作,插的时候屏线歪了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维修站的人啊!太坑了

网友:
我碰到好多客户,自以为换屏线,换屏没有技术,烧保险,烧南桥的.这种捡钱.

网友:
最关键的一点是 楼主维修前的沟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基本上缩小了故障范围,所以秒杀是应该的!

网友:
专业老练,技术老道,直奔主题。一刀到位。加分

网友:
可以啊 不错技术到家了

网友:
换屏幕带电操作烧了桥,已经遇到过多个同行折腾坏了的,楼主技术不错,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容易烧啊  注意安全  不然 坑爹啊

网友:
看来楼主经验丰富,直奔故障点

网友:
维修站的多几个这样的 也是我们维修人员的福气啊

网友:
有时候忘记了,带电拔插会被老板训的

网友:
导致南桥损坏

网友:
对的,LVDS 从哪出来,不显的话就应该是那个模块坏。
还见到过因为换屏不拆电池,导致烧PCH的。